SolidWorks破面修补求助

楼主(2019-11-22):
如图1有两个面软件诊断修复不了,把蓝色两个面删掉后,图二顶上的两个面如何修补?

网友:
也许应该把斜的蓝色面延长与水平蓝色面相交,再与垂直的几个面截去多余的面,把空面补起来

网友:
分割-构面-缝合

网友:
参考一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d5afd6938288285a2e28e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