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连杆可以折叠成方形的类似机构

楼主(2019-11-22):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连杆可以折叠成方形的类似机构

楼主:
塑料件,就是一个可以折叠成方体的六个方向自由度的支架结构

网友:
楼主知道为什么没人回你吗,因为大家都看不懂

网友(点评):
就是类似直播支架的那种东西,但我想把支架上的长杆做成可以折叠的,方便运输,

网友:
加一些小连杆,可以折叠,折叠效果是S型的”贪吃蛇“可以很多次折叠,限位要做好。直径做成套娃,可收缩。
初步的想法,再往细了就是杆强度,限位如何美观牢靠不伤人,可收缩性使用起来是否连贯,手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