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柱面开孔变形请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1-22):
各位大神,sw圆柱面阵列孔变形,已经没办法了(我用包覆完成中间孔,再用投影到圆柱面上的线作阵列曲线阵列孔)!请求支援!!!谢谢!附图片

楼主:
怎么样才是直孔?且随着蓝线阵列,孔要装毛刷进去,转动扫地!

网友A:
大概画了一下 仅供参考(sw2018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画了一下 仅供参考(sw2018版)

大神,可以简单说下步骤吗?看不了压缩包

网友A:
沿实体的圆柱面做螺旋线 在基准平面内做圆孔的拉伸切除特征 对该特征进行曲线驱动的阵列 阵列选项中“对齐方法”选择与曲面相切 “面法向”选择圆柱体外表面

网友:
忘了说了:阵列曲线选择事先做好的螺旋线

网友B:
用“曲线驱动的阵列”,通过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曲线驱动的阵列”,通过螺旋线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实体的圆柱面做螺旋线 在基准平面内做圆孔的拉伸切除特征 对该特征进行曲线驱动的阵列 阵列选项中“对齐 ...

感谢了,先试试

网友:
LZ这是3D打印的?

网友:
3楼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