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油喷嘴的气密性如何检测

楼主(2019-11-22):
燃油喷嘴的气密性如何检测?燃油喷嘴通常有几个进油口?

网友A:
以前加工过燃油喷油嘴,柴油机上的,只有一个进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加工过燃油喷油嘴,柴油机上的,只有一个进油口

一个进油口的话,那喷油嘴将油进行雾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与油压有关?(即油压低的时候喷油嘴不会进行雾化喷油,油压高的时候才会?)
老哥的意思我理解了的,那这样的话 喷嘴的密封性能该如何检测?谢谢回复

网友:
我们有检测气密性的设备  何工1861705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