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把树叶从钢丝网上刷下来

楼主(2019-11-22):
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把从河里捞上来的烂树叶从钢丝网上刷下来。试过用毛刷,但是效果不甚理想,还欠改进。

网友A:
压缩空气反面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反面吹一下

现场没电,唯一的动力源是个水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没电,唯一的动力源是个水车

提高水压。

网友:
水压高一点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水压。

不是那种带高压水枪的水车,是一个水轮,放河里水一冲它就转起来的那种。

网友:
水攻不行就用火攻。

晒干,fire

网友:
水里养鱼 专门吃树叶的鱼

网友:
方法很多,可以做个简单刷网机,网子过一遍上面的杂质就没了。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火烤一下就Ok

网友:
没压缩空气的话,只能晒干后用火烤吧

网友:
面积有多大?只是一些树叶还是还有一些爬藤之类的?只是树叶的话,用铁耙人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