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下各位大佬画图的装备(指电脑)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9-11-22):
我先来,说处理器就好,一般处理器好的电脑其它配置也不会差,我的是i3-4160,感觉垫底了

网友A:
I7-6700HQ
DDR4 16G
N-940MX 2G

13年的配置,还在坚持

网友(点评):
你很低调,楼下估计都没人好意思写了

网友(点评):
我去,吹牛的危害原来这么大的吗?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13年这配置是不是到顶了

网友:
i5-9400
DDR4 8G
Quadro 620
一直想再加两根内存条

网友B:
这个月刚淘了台二手电脑:
i7-6820HQ
DDR4 32G
Nvidia Quadro M1000M

网友(点评):
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月刚淘了台二手电脑:
i7-6820HQ
DDR4 32G

笔记本吧,多少钱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吧,多少钱淘的

是笔记本,4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I7-6700HQ
DDR4 16G
N-940MX 2G

请教大侠,这配置的性价比 比 工作站如何?谢谢

楼主:
工作站强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