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负压罐体的朋友

楼主(2019-11-22):
我之前做过几年化工设备方面的工作,最近遇到了一个压力在1pa到1.2个标准大气压的罐体。要自己算壁厚,完了设计图纸。最近一直在看GB150和相关容规等方面的资料。因为没有干过所以心里没多少底,之前做化工时都是设计院给了总装简图后我们回再做部件详细图的,这种从头到尾自己做的还干过。

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
推荐你一本书《过程装备力学基础》

楼主:
好的,谢谢了。这个应该还是要参照国标和容规等,主要还是一些计算我没有参于过,对一些参数的取值和查表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负压罐的设计压力取大气压,壁厚的计算公式和GB150上的计算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罐的设计压力取大气压,壁厚的计算公式和GB150上的计算方法一样。

好的,谢谢了。最近一直在看GB150及容规等相关资料,现在已有点眉目了。壁厚也计算出来了,大体外形图也设计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最近一直在看GB150及容规等相关资料,现在已有点眉目了。壁厚也计算出来了,大体外形图也 ...

你再参考下《常压容器》的标准,一般负压容器的设计方法是根据常压容器的计算,设计压力取大气压。具体标准号我不记得了,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参考下《常压容器》的标准,一般负压容器的设计方法是根据常压容器的计算,设计压力取大气压。具体标 ...

好的,还有个真空设计手册,也可以参考。上面有一部分和GB150是一致的。不过负压相对更危险一些。

网友:
3mm就够了

楼主:
这个整明白了,因为是带夹套容器,负压按0.1算+夹套内的压力0.2.计算压力按0.3,用外压计算公式进行计算.结果下来在13mm左右

网友(2022-11-15):
最近我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