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的安装方式是不是和水平有区别

楼主(2019-11-22):
水平安装四个滑块可以均衡受力,那如果竖着装是不是不能均衡受力了,如果不能均衡受力,那大概比例是多少

网友A:
主要承重受力不应该是在丝杆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承重受力不应该是在丝杆上吗?

不管丝杆,现在就想知道4个滑块的受力情况

网友(点评):
滑轨会受力,看平台和负载的重量形状位置,计算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承重受力不应该是在丝杆上吗?

在丝杆上,丝杆就没用了

网友(点评):
你也是个高手。。。

网友:
15867946518 发表于 2019-11-22 16:如果是垂直安装的话就受力点都在

网友B:
你滑块基本不受力好么只是导向作用。。。没丝杠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点评):
我这边表述不清楚,Z轴轨道会装个水平悬空出去大概1米的工作台,滑块肯定是受力的

网友(点评):
而这个工作台有500KG重悬空一米

网友:
看这个公式,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工作台要悬空1米出去.500KG重,所以搞不能明白呀,个人认为上面2个滑块受到工作台的下压力会大一些

网友(点评):
你那负载在中心,实际受力 不同滑块受到的弯矩不同,THK的样本,或者南工艺的 比较准确些

网友:
我这个公式是上银的样本里面的,你可以找个线轨样本看下,有各种载荷计算方法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设计方案了,看你Z轴的重心位置。

网友:
理论上来说在导轨轴向方向上的力忽略不计(除非润滑严重不畅),主接触面受力较大,副接触面受力较小,但是如果导轨不平行则副接触面受力很大。听楼主意思有一侧伸出的工作台,可能就会有力矩了,两侧主接触面受力会相差较大,这个需要楼主上具体数据来分析。另外,水平放置时,滑动件主体的重力基本全在滑块上,丝杠只提供轴向力;竖直放置时,滑块只气导向作用,滑动件主体的重力全在丝杠上,此时一般需要丝杠可以自锁,或者电机带刹车;滑动件主体的重心相对两侧滑块中心线有较大偏移时另说。

网友:
一般不可设计受垂直方向的力,如果一定受的,按轴的强度校核。

网友:
这个机械手册上有验算的模型吧!

网友C:
如果是竖着安装,上面的滑块受力大,我们设备上已经验证了,滑块损坏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滑块基本不受力好么只是导向作用。。。没丝杠直接掉下来了

没关系啊。悬臂式的布局我们用过好多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竖着安装,上面的滑块受力大,我们设备上已经验证了,滑块损坏很快。

说反了,上面的没有下面受力大。

网友:
不一样的

网友:
悬臂结构滑块受力矩扭力,你的设计要是两个滑块受力不均匀的话就有问题了。结构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应力集中。仔细计算下,修改结构方案最好受力均匀。

网友:
主要看你的导轨和滑块的固定方式
1.导轨单边左右限位死上面的滑块受力,浮动的不受力
2.你导轨都没有限位,当我没说
3.你导轨都限位,滑块都限位也当我没说

网友:
去看样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承重受力不应该是在丝杆上吗?

无语!

网友(点评):
你有啥高见

网友D:
滑块原来是承受正面向下的负载,滑块的能承受能力是最强的,改为承受倾覆力矩后滑块的受力能力大大降低,寿命也会缩短。

网友(点评):
Z轴Z轴Z轴Z轴Z轴Z轴,滑块咋受向下的负载呢?这种结构负载都在螺母上好不好,滑轨和滑块受剪力

网友:
滑块上只有预紧力的对抗力吧?滑块不能承受轴线上力的,你的重力和丝杆上的拉力都是平行于轴线的,对不?

网友:
就是倾覆力矩啊!!!学机械设计 螺栓链接会讲的啊,力的大小看你如何安装外挂的东西和布置上下滑块的距离,所以大小比例不是绝对的。KK模组上面的M_p这种方向的扭矩承载是最小的,所以这样的z轴布置确实应该比x\y轴布置选用更强的闭式导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滑块原来是承受正面向下的负载,滑块的能承受能力是最强的,改为承受倾覆力矩后滑块的受力能力大大降低,寿 ...

去好好看看导轨的样本手册怎么说的吧,了解标准件的使用范围和特性,特点以及各种参数间进行相互的比较。

网友:
这种导轨不懂额,我只知道V型轮导轨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受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好好看看导轨的样本手册怎么说的吧,了解标准件的使用范围和特性,特点以及各种参数间进行相互的比较。 ...

感谢

网友:
如果你的丝杠不垂直有偏角,那么离偏角越远的滑块就受力更大吧,甚至还会卡死在某个位置

网友:
没丝杠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滑块的力要按滑块选型手册上减30%了,我们是这么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