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s有一些疑问,求大佬带带啊!

楼主(2019-11-22):
1.Adams里面的标准件是不能打孔或者装配别的轴吗?我画的凸轮和齿轮好像都不能打孔。2.如果把一个物体位置画错了,没有快捷键,不能直接移动吗?如果只能修改局部坐标的话,我十几个零件岂不是有二十多个坐标都得修改,才能移动到想要的位置上。
3.是用solidworks画零件图然后导进来快一点呢?还是直接在Adams里面画零件方便一点?
4.网上好像也没有指导视频,,B站上的最新的也是2015版的,我现在是2018汉化版的,请问那里可以找到教学途径的吗?有大神发QQ联系一下我,指导我那是最好的了ヾ ^_^♪

楼主:
求求大神解决一下我的疑惑万分感谢,解决其实一个也行的

网友A:
admas从外部导入零件最好的是proe野火版本,不然就是admas里面自己建模,自己建模根本没必要把细节都画出来,长宽等等基本参数有了就好了,admas不会管你干涉问题的,建模细节对于仿真来说是没用的。位置错了改marker的点,最好进行参数化建模,各个参数间有关联,你改一个两个参数,整个模型都跟着变化,具体的去找些资料吧,买本书自己看看。
不知道你用admas做什么的?你是啥专业的?如果是力学专业等等相关专业的或者专门做仿真的,那admas好好学,尽量吃透一点,机构的运动参数都可以由admas算出来,仿真走通了,才能进行样机的加工制造;如果你是机械相关的,那admas学点皮毛吧,工作中够用了,毕竟是仿真,理想状态下能走通,实际东西做出来,不一定能行,加工误差,装配误差,外部的因素等等,还是要回归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mas从外部导入零件最好的是proe野火版本,不然就是admas里面自己建模,自己建模根本没必要把细节都画出来 ...

感谢大神,我是机械专业的,最近有个竞赛,想用Adams仿真方便点,最近才刚刚开始学,大神常操作Adams吗?我最近总遇到些皮毛一点点问题,,,大神如果方便的话,留个QQ联系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mas从外部导入零件最好的是proe野火版本,不然就是admas里面自己建模,自己建模根本没必要把细节都画出来 ...

你好,请问一下Adams导入的文件是不能参与仿真吗?我怎么显示仿真失败

楼主:
好了没事了,导入的文件得先设置材料,才能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