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量产可以没有连料的痕迹吗?

楼主(2019-11-22):
如题,最近客户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加工的钣金件连料痕迹太明显,要求不能有连料的痕迹。请问各位大神有办法做到吗?

网友:
连料是什么样子啊

网友:
我先说最难听的话:不会又是“能用就行呗”“差不多得了”之类的厂吧?

如果是:

据我的经历,敢说这类话的人,绝大部分都不知道“用在哪里”,“差多少算差多了”。

更白话一点?反正我干了,你得给钱的那种。

如果不是:

楼主对钣金件的不同需求领域对成品的要求有多大区别。。。

别急着接订单,能套多少话就套多少话。对方话多了,从中能闻出要求是不是苛刻。

当然,这个要求,起码还要分两种:

最简单的一种,下订单的时候,没事儿!能用就行!我相信你!
看见货了,鸡蛋里挑骨头。。。

网友:
冲压头的问题

网友:
间隙问题

网友A:
你说的连料是微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连料是微连接吧

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就是一块钣金上进行零件排版,零件与零件之间连接的连料点。这是连续模使用的一种工艺。请问连料点痕迹明显是因为这种工艺落后了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就是一块钣金上进行零件排版,零件与零件之间连接的连料点。这是连续模使用的一种工艺 ...

用激光呗 要不你这里打磨下 打磨工总有吧

网友C:
想办法改成角连接

楼主(2019-12-25):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呗 要不你这里打磨下 打磨工总有吧

请教一下2mm厚的钢板可以激光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改成角连接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最好有图示意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2mm厚的钢板可以激光切割吗?

可以激光 激光就是板厚有优势 薄板数冲都行 2MM以上就不适合数冲

网友:
等离子、激光、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