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这个圆管拍扁的尺寸是如何得来的有计算方式不

楼主(2019-11-22):
如图所示,一根外径22的圆管,需要做成图二中拍扁后效果,图一中的尺寸是之前同事设计的,我想知道这个28和R2的尺寸是如何得来的,有没有什么计算的方式呢或者换句话说假设我28那个尺寸改成26,那么那个R2应该改成多少才是合理的,就是不理解这两尺寸间的关系该如何确定,烦请大神相告

网友A:
这个恐怕要用模具做,随便挤扁,尺寸很难保证。

网友B:
同事可能是随便、按经验取数呢?你如何知道他设计的合理性?

理论研究这个,那就复杂了。

网友:
让拍扁处横截面外廓尺寸与φ22外圆周长相等就行了 这个没必要较真儿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是非配合尺寸,没比较太纠结

网友:
我觉得R2应该是管子的壁厚是2

网友:
中线的表现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壁厚是1,压扁之后厚度是2,所以R就是R2,至于28这个长度,找个费料去找人帮你压一下实测一下就好了,当然理论计算的话参照钣金的折弯系数来计算。

网友C:
http://www.cmiw.cn/article-333893-1.html这个就是计算公式,按照这个画好之后就是参数化的,只要改个圆管直径就可以

网友:
难道是周长相等?

网友D:
这个变形是不规则的,计算值也只能参考,除非用模具控制

网友:
还要研讨一下

网友E:
圆管的中性层长度减去一个两端中性层园整园弧长后÷2等于开口的直段长度。

网友F:
你这管子拍扁是哪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管的中性层长度减去一个两端中性层园整园弧长后÷2等于开口的直段长度。

恩,理论上好像也只能这么算

网友(点评):
对就对,错就错,不必勉强,如果需要做到26mm,那R=2.7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形是不规则的,计算值也只能参考,除非用模具控制

恩,感觉这个尺寸标注了也只能当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管子拍扁是哪里用的?

用来固定用的,拍扁处冲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要用模具做,随便挤扁,尺寸很难保证。

恩,尺寸貌似只能参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可能是随便、按经验取数呢?你如何知道他设计的合理性?

理论研究这个,那就复杂了。

我觉得也是,嘿嘿

楼主:
量了一下好像不等,估计是随便定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article-333893-1.html这个就是计算公式,按照这个画好之后就是参数化的,只要改个圆管 ...

不错,我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来固定用的,拍扁处冲方孔

明白了!!用的什么设备压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用的什么设备压扁的?

这个不清楚,压机吧我猜

网友:
粗略计算,更可能是面积相等

网友:
理论上拍扁后的周长应该和原来22圆的周长差不多(或者稍小一些),拍扁再扩口会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