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纵向重合度求指教,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9-11-22):
大家好!小弟今日欲设计一斜齿轮,对于纵向重合度有好多疑问,希望能得到大侠指教。
1、纵向重合度是否必须是大于1?不大于1当然也能用,但是否失去了斜齿轮的优越性(啮合时首尾相连)?
2、纵向重合度如果小于1,是否干脆用处等同于直齿轮?也就是说纵向重合度小于1的斜齿轮没有存在的意义?
3、如我看的是成大先6版,下面贴一张照片,在单位拍的,不清楚,请见谅!原本以为回家查一下第5版再贴图,结果第5版没有这句话。它介绍纵向重合度应大于1,但后面还有个括弧(0.9).为何0.9也行?
4、如我贴的第二张图片。百度百科,总重合度等于端面和纵向重合度之和。在迈迪得到的报告中,总重合度竟然小于端面重合度?
5、希望指教,大家设计斜齿轮时,纵向重合度选几?
谢谢!
PS:纵向重合度如果必须大于1,那每种模数及螺旋角,岂不是都要有一个挺宽的齿宽才行?

补充内容 (2019-11-23 20:13):
大家好,我在3楼补充了清晰的照片。谢谢

网友:
重合度应该大于等于1,否则,齿轮传动就会出现不平稳或者不连续,噪声也会增大。

齿轮重合度等于1是指前一对轮齿脱开时,后一对轮齿刚进入啮合。只有当传动重合度大于等于1,齿轮传动才能连续进行。好好琢磨下重合度的定义,和重合度的计算公式。有助于理解概念的实质。

网友(点评):
您好,我说的是斜齿轮

网友(点评):
端面重合度是大于1了。纵向的是否一定大于1呢?

网友(点评):
纵向重合度不一定大于1,纵向重合度还受螺旋升角和齿轮宽度的影响。

楼主:
清晰照片

网友:
斜齿轮传动的计算公式ε=ε1+ε2=ε1+b*sinβ/(π*mn)

ε1表示斜齿轮传动的端面重合度;斜齿轮在端面上相当于直齿轮传动,所以,ε1的计算公式与直齿轮传动的重合度计算公式是一样的。
ε2表示斜齿轮传动的纵向重合度;ε2=b*sinβ/(pai*mn),这个公式表明斜齿轮传动的重合度还随螺旋升角和齿宽b的增大而增大。mn是斜齿轮的法面模数。

1、纵向重合度是否必须是大于1?不大于1当然也能用,但是否失去了斜齿轮的优越性(啮合时首尾相连)?
纵向重合度是斜齿轮传动比直齿轮传动的啮合多转的弧长,如果这值很小或者说小于1,那么是否螺旋升角或者齿宽很小导致纵向重合度小于1.
2、纵向重合度如果小于1,是否干脆用处等同于直齿轮?也就是说纵向重合度小于1的斜齿轮没有存在的意义?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要问“纵向重合度小于1的斜齿轮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斜齿轮传动的纵向重合度等于1,先把这个等于1的问题弄清楚了,才能知道纵向重合度小于1是否有存在的意义。

网友(点评):
感谢您不辞辛苦。。。很惭愧。。还是没搞明白。。我再去翻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晰照片

这个表格里的内容,有助于你理解斜齿轮传动的纵向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