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符号

楼主(2019-11-23):
图中右下角BX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什么缩写   求大佬回复

网友:
依图来看此图并不标准,字母只是行业或个人标记法;
从您的图纸分析来看:
w是弯的意思;D是直径;R是圆弧角;Z代表直;B可能代表变径吧

网友:
猜是天圆地方的高。LZ查查风机出口尺寸如果符合475*400的话,475*400-600就是天圆地方两个开口尺寸,就剩一个高没有数了。

网友:
好像是管道原件,不像法兰,也不像异径接头的表示

网友A:
很明显指风机出口变径的规格,天圆地方尺寸及高度

网友:
神仙图纸

楼主:
这是我们工艺工程师出的图,刚刚问了一下,BJ就是变径,BX是变形,以前没接触过风网管道,不知道符不符合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指风机出口变径的规格,天圆地方尺寸及高度

天圆地方用的好,一看就是语文大佬,他们都说是方变圆

网友B:
|令人费解发表于 11-23 16:50这是我们工艺工程师出的图,刚刚问了一下,BJ就是变径,BX是变形,以前没接触过风网管道,不知道符不符合国标。
通俗易懂,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易懂,也是醉了

大佬有什么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