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腈橡胶与油箱通过什么粘好

楼主(2019-11-23):
一般油箱上的丁腈橡胶与油箱通过什么粘好,502可以吗?或者其它什么粘合剂呢?

网友:
丁腈橡胶是常用的橡胶材料,有专门的丁腈橡胶胶粘剂呀!

网友:
丁腈橡胶本来就是做密封的,一般抹点黄油就可以了,油箱温度一般都有点高,502不用想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粘结,而不是通过机械的方式固定呢?

网友:
建议楼主用AB胶水粘接,效果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粘结,而不是通过机械的方式固定呢?

防止进灰尘,提高滤芯和一些过滤设备使用时间嘛

网友:
金属固定也可以防尘和提高寿命

网友:
502,不行,要根据具体要求来选胶

网友(2020-10-22):
有用密封胶的,也有那种灰色的或者砖红色的,不知道叫啥名字。反正肯定不是502

网友(2020-11-23):
乐泰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