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缺陷

楼主(2019-11-23):
有没有螺纹各类缺陷,以及产生原因的详细资料,各位大佬们

网友A:
螺纹有什么缺陷?难道要颠覆原理?有缺陷的是材料和工艺……

网友B:
常见的螺纹缺陷主要有撕破(裂):主要是齿侧、齿顶(圆螺纹)几何形状(包括粗糙度)受到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螺纹缺陷主要有撕破(裂):主要是齿侧、齿顶(圆螺纹)几何形状(包括粗糙度)受到破坏。

主要有哪些问题会产生这样的缺陷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有哪些问题会产生这样的缺陷呢?

比如滚丝轮收尾倒角处不圆滑,会不会使螺纹最后一扣牙侧有痕迹,但是磁粉探伤探不出来,这种情况吗?向你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有什么缺陷?难道要颠覆原理?有缺陷的是材料和工艺……

不是指原材料及热处理后的缺陷,是指滚压时同意产生的,比如滚丝轮收尾倒角过渡不圆滑了,爬台了等等这种问题在滚压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