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选择耐磨板,马达功率减小40%!

楼主(2019-11-23):
刚刚在国外网站上看到一个原木输送带,使用钢制耐磨板和使用超高分子耐磨板的马达功率需求对比,居然可以差别达40%!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计算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探讨交流QQ277251700

马达功率对比图

马达功率对比图

网友A:
其他条件都是一致的,只是材料变化了。电机功率P是关于摩擦系数μ的一次函数,其他因子合并成一个常数k。所以就是皮带与高分子材料的摩擦系数同皮带与钢的摩擦系数的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条件都是一致的,只是材料变化了。电机功率P是关于摩擦系数μ的一次函数,其他因子合并成一个常数k。所 ...

谢谢回复。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把摩擦系数转化成需要的马大功率。

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我只知道摩擦系数越小,需要的力就越小。而且磨损速度就越慢。超高分子的耐磨板、链条导轨比钢的耐磨性能要好4-5倍。

网友:
摩擦力小的话,输出的功率就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