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三点支撑讨论

楼主(2019-11-23):
如图,一根竖直轴插进减速机套筒里,为了增加减速机寿命,所以尽量不让减速机受到过大的力,因为此轴受到几乎一样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所以先选了几个可做支撑的旋转点1 2 3,径向力作用点在1和2支撑点之间,所以我倾向于在12两点加支撑,这样加上减速机本身,这根轴就是三点支撑了,我对于轴承配置以及减速机配合部分有点疑问,如果我12点采用一对圆锥滚子背对背,那么与减速机配合是不是就要很松,还是说在23两点加支撑会好点。又或者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我预想12点配置一对圆锥滚子或者固定端用推力加圆柱,游动端圆柱轴承这种配置,然后减速机轴孔做大间隙配合,

网友:
这么短的轴在2点加一个轴承座就行

网友:
我也是倾向只在2点加一对轴承,3点加的话结构、装配都会有不少的增加而且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还是两点支撑好,这样受力更平稳。

网友:
我认为2加一对圆锥滚子,3可以加深沟球就可以了

网友:
2、3点加轴承支撑就足够了吧?悬一点点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