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往复式提升机(升降机)设计

楼主(2019-11-23):
现在要设计一款高速提升机(升降机),用于物流行业各楼层之间的物料转运,主要是编织袋(蛇皮袋),一般楼层高度6M,可能要提升一层或者两层楼,提升高度在6M或者12M。由于运输量很大,要求进出物料时间+上升下降总时间不超过14S,进出物料最低要4S,上升和下降最多5S,轿厢重量在200kg左右,加上货物总重量在300kg。设计构想的最大加速度要达到4m/ss,最大速度3m/s。采用SEW蜗轮蜗杆带刹车减速电机驱动,定位没有要求。现在想的是两种方案,一种是双同步带S14M 100mm宽,要求一条同步带也能正常运行,目的是为了防止一条同步带断裂的情况下设备依然能运行不停机,二是为了安全轿厢不至于下坠砸到设备和人。第二种方案是采用钢丝绳牵引,以前没用过钢丝绳,不知是否好设计。双同步带和钢丝绳哪种更好?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为了安全,还需要做防坠落设备吗?还是在底部加缓冲器再加厚钢板防护就行了?这样的高速能否实现?轿厢在高速运行时如果有货物卡住,会不会导致双同步带或者钢丝绳都拉断?上升下降的导轮和行走轮我想做在同一侧,类似于单立柱结构,但实际框架还是四方的,也就是轿厢是悬臂出来的,悬臂长度大概1.2M,做成双侧导向行走结构复杂,调试也困难,单侧导向行走是否可行?大家有没有一些已经做过的类似设备做参考?

网友:
不考虑链条么

网友(点评):
速度太快,加速度又高,链条恐怕不行。

网友:
双排链带线性导轨提升,速度没你要求那么快

网友(点评):
链条速度太快可能不太好,线轨安装精度要求太高,对于十几米的高度来说,制作和安装都是灾难。

网友:
物流仓库见过大型巷道堆垛机,用的是钢丝绳提升

网友(点评):
我也比较倾向于钢丝绳,但是没用过,心里没底。同步带还是简单些。

网友:
钢丝绳首选

网友(点评):
我也倾向于钢丝绳。

网友A:
应该选用循环流水线式的!

网友(点评):
这是垂直提升,以前用过连续提升机,货物不规则,不好用,所以才想改成往复式的,但是速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
最高速的电梯估计也就你这速度了。

网友(点评):
一般电梯估计就这速度了。最高速的电梯据说能达到18M/s,不过那就不是一般设备了。

网友:
速度快就更要考虑传动的安全性,还是链条稳妥。

网友:
速度快就更要考虑传动的安全性,还是链条稳妥

网友(点评):
高速用链条不合适。物流的高速堆垛机基本上很少用链条的。

网友(点评):
用链条速度在哪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用循环流水线式的!

循环流水线的思路好,这样可以节约时间,保证节拍,没必要这么高的加速度,安全可靠。

网友(点评):
怎么做呢?

网友(2020-07-22):
刚好我有个专利你可以参考一下,“一种双链条飞轮往复式抽油机”。完全可满足你的要求,模型样机我已经做好、试用效果不错。

网友:
基于最新差速换向专利设计的长冲程抽油机。因为结构新颖、简单,所以达到了安全可靠、节能经济!制造、控制、维护都极简单且高效!差速换向具有变速运动的特点,不需要大多数抽油机都要采用的笨重易损的变速箱,差速换向总成也就是三个齿轮,六个链轮,加一个飞轮。其原理是控制双电机转速始终处于中速到高速的高效工作中、交替变速使换向总成既有换向功能又具有无级变速的功能,可驱使换向架以零速度开始运动到零速度停止再到零速度加速的任意往复运动,也就是可以零冲次,任意冲程的运动控制。悬点载荷始终处于往返架的中心,全程运动没有纵向和水平冲击,安全可靠!

网友:
就算不考虑惯量,传送带不香么?

网友:
有点还有可空载启动驱动飞轮转动,往返全程电机都处于中高速运转,没有刹车制动、反转、离合。停止时飞轮蓄能、上移、下行由飞轮助力加速。往返行程、冲次不变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载荷大小变功率运行。与电梯类似使用对重平衡,我试制的1比10模型,使用2*60W电机,运行频率在30赫兹到45赫兹区间,载重50kg对重平衡的状态下,行程50CM左右、每分钟接近8次往返,也就是一次往返7.5秒左右。

网友(2020-12-18):
双通道螺旋桨

网友:
双通道螺旋机,刚刚打错了。

网友(2022-07-25):
您怎么联系   升降机做出来了吗

网友:
钢丝绳加配重,不用多想。参照电梯结构。

网友:
钢丝绳有寿命问题,如果像楼主描述的量很大,这就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