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不换方案的前提下,如何提高这个装置的稳定性?

楼主(2019-11-23):
中间是梯形丝杠,两边是导向轴,步进电机通过同步轮驱动丝杠,使得推块前进,问题是,导向轴公差(-0.02,0)和铜套(0.013,0.028)配合的话,推块前进时两边微小的不同步幅度较大,无法满足需求,如果推块上放1个注射器,测的注射器注射液体的速度波动较大。
我将轴的精度变成(0,+0.01),可以降低速度的波动幅度,但是配合太紧的,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卑微菜鸟,在线求助

网友A:
铜套轴承改为直线导轨

网友:
铜套改成直线轴承应该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套轴承改为直线导轨

正解   有些直线轴承导向精度不高

网友:
改成IGUS的轴承

楼主:
这个和轴的配合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套轴承改为直线导轨

改成直线导轨的话就是换方案了,要大改呢

网友B:
尽最大可能增加导向套长度

网友:
用小螺距滚珠丝杠,螺母和推块铰接。

网友C:
1)3个板块上的两个导轴孔和丝杆孔,是用什么工艺加工出来的?

2)这螺母,连法兰都埋进去了?但愿还有间隙可调。。。

3)整体比例上看,总觉得同步带很可怜。。。滑动速度很慢?

4)滑动块的负载不大的话,就用10mm左右的板子替代,滑动轴承换成LMF xx LUU这种,整体成本也不会有几块钱的变化,负载安装面的垂直度更不用担心,强度也足够了。

5)不知道两边的固定板多大。如果块头尺寸允许的话:这种两根导柱导向一个滑动件的,我都是上线切割,而且是同一台线切割,同样的钼丝偏移量。三个孔的间距和平行度、孔的直径,可以说是0公差。

6)两边的导向轴,为什么还有台阶?干嘛用的?这两个杆是镀铬硬轴吧?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个人认为,就目前来说,改动最少的:加大导杆,铜套加大加长

网友:
你这转动过程中,肯定产生偏差,两边的导向柱受力都不一样

网友:
两侧导向最好用滚动摩擦,直线轴承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最大可能增加导向套长度

再长就不美观了,目前是买的25mm长的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个板块上的两个导轴孔和丝杆孔,是用什么工艺加工出来的?

2)这螺母,连法兰都埋进去了?但愿还有 ...

1、孔都是机床铣出来的
2、螺母和丝杆之间的间隙还是蛮大的
3、同步带没问题的,速度非常慢
4、您说的LMF xx LUU想到了,没尝试,担心偏差大,可以试试。
导向轴台阶没什么用,就是放进铜套力的,是镀铬硬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长就不美观了,目前是买的25mm长的标准件

造机器还是找对象啊?

网友:
带轮那里加个轴承

网友:
看导向轴和加工件的比例就觉得很膈应,如果可以的话,压缩行程加长铜套是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
我在想 为什么要把注射器直接放滑块上 搞个类似杠杆结构把误差缩小不行吗?

网友D:
铜套一般不能用,要加润滑,导向轴直径改大,用加长直线轴承

网友:
延长铜套长度或者直接点换加长轴衬的直线轴承,导向轴直径应该缩小(但这个提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套一般不能用,要加润滑,导向轴直径改大,用加长直线轴承

铜套这样用还是很普遍的,石墨铜套,有固态润滑剂,直线轴承间隙挺大的呀,微小的间隙就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