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热熔钻头可以搞定4mmQ235钢板吗?

楼主(2019-11-23):
http://www.cmiw.cn/article-334485-1.html
在社区里看到介绍热熔钻的帖子,但是对这东西一无所知,
网上搜了一下好像也没有说可不可以用手电钻的。
大神们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手电钻钻4mm钢板也够呛,人给钻头施加的最大的力也就900N左右吧,你可以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钻4mm钢板也够呛,人给钻头施加的最大的力也就900N左右吧,你可以算一下。

老大,Q235,是传说中的A3钢吧?

我今天一天,12mm钢板上打了16个7mm通孔,20mm钢板上打了8个6.8mm底孔后还攻丝了。。。

都是手枪钻伺候的。

快组装好想测试时才发现我这个猪头,没画进去传感器的固定孔;两个滑块的固定孔位,应该是起始位,我这个猪头画到终点位了。

还好。天工的M35钻头,还是蛮照顾我的,没费多大劲。加上,我喜欢的刀头磨法。。。估计,以后还得往传感器的位置了。。。。

网友:
手电钻是可以打4mm厚的孔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Q235,是传说中的A3钢吧?

我今天一天,12mm钢板上打了16个7mm通孔,20mm钢板上打了8个6.8mm底 ...

哈哈哈!好!谢谢!我没有用手电钻在钢板上打过孔,没手感,另外还是力气不足。

网友(点评):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钻头钝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Q235,是传说中的A3钢吧?

我今天一天,12mm钢板上打了16个7mm通孔,20mm钢板上打了8个6.8mm底 ...

实习那会16的两个人抱住一台手电钻都打过^_^

网友:
之前在车间帮忙,跟一个装配钳工在方管焊加上开孔,三个人打了两天,那几天吃饭手都不自觉抖

网友:
电钻不好的话多磨几次钻头,钻头不好电钻好也行。

网友:
我站过三年的科隆五金展上海展会的展台内,推销的就是手电钻用钻头。现场就备着手电钻和10mm厚304不锈钢板。在尝试打孔的人中,见过很多业内人士不“太”会用手电钻。

分不清下面三张图中手电钻的使用要领区别和设计注重点,几乎可以说明:对手电钻和钻头的使用要领的理解不如我!哈哈哈

夹头采用什么样的,先别看。

重点就在除夹头以外的后面部分。

越往后,越说明这玩意儿的主要用途。

曲线,胖瘦。。。

网友(点评):
一直用第二种,功率不一样吧?允许的最大钻头也不一样,说不定功能也有差异,具体不太清楚,最后一个好像冲击钻。

网友(点评):
手枪钻,想使着劲儿压着用?起码的起码:手枪钻的背面虎口位跟钻头在一条线上的!!!为什么?不懂?那你不是搞机械的。买对了,不容易伤钻头的刃口。为什么?不懂的自己琢磨。

网友:
这个主要看钻头的情况如何,如果磨损的严重就很难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钻4mm钢板也够呛,人给钻头施加的最大的力也就900N左右吧,你可以算一下。

这个很轻松,几秒钟一个孔。我们车间都是这么做。

网友:
建议买个磁力钻

网友(2022-09-25):
不建议,手电钻,人抓不稳 ,然狗是很薄的铁壁还是可以的,购买热熔钻 18083708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