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同步都有哪些应用?

楼主(2019-11-23):
各位知识渊博的小伙伴们,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实现两个气缸同步运动?对两个气缸分别进行位置控制,让他们输出相同的运动轨迹不是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研究还要两个气缸怎么才能同步运动呢?

上面两种方法相比,两气缸同步运动有什么有点呢?

可能我的问题有点很傻,但是,我是真的不懂,我想请教小伙伴们,学习补充一下这个知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气缸是很难同步的,因为气体很容易被压缩。只能尽可能同步。

网友B:
同步,就是让两个气缸速度一样,位置一样,可以用齿条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是很难同步的,因为气体很容易被压缩。只能尽可能同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就是让两个气缸速度一样,位置一样,可以用齿条同步

谢谢!

网友:
同步也可以由负载决定。

网友C:
"为什么要实现两个气缸同步运动?"

这个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来分析,仅仅说两个气缸同步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实现两个气缸同步运动?"

这个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来分析,仅仅说两个气缸同步没有意义。

嗯嗯,对,我就是看都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谢谢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对,我就是看都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谢谢宁!

你找个例子或者书上看到的习题都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也是相互学习。

网友D:
有的应用齿轮齿条,机械的强制同步

网友E:
这换成电机也是一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作动器带一个主动件。当然我们自然也看到过一些情况下两个电机带动一个轮子的情况,两个气缸同时带动一个转臂的情况。一般是想着为了增大输出功率才这么玩,但如果不同步,那么采用两个作动器的意义就没了,因为不同步这两个作动器之间会互相消耗成为对方的负载,同时对于主动件来说会产生额外的受力情况,接着就可能发生很多运动不正常的现象(速度变化不均匀、卡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换成电机也是一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作动器带一个主动件。当然我们自然也看到过一些情况下两个电机带动一个 ...

谢谢您的指点,终于理解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换成电机也是一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作动器带一个主动件。当然我们自然也看到过一些情况下两个电机带动一个 ...

好像有很多病句????。。。。

网友F:
你的同步概念太大,两个气缸距离多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同步概念太大,两个气缸距离多远啊?

我就是想知道,什么距离的时候才需要采用同步缸? 如果距离满足用同步缸的前提下,用两个伺服阀分别控制两个单缸,分别调节出相同的速度,相同的工作位移,然后同时工作,这两个缸之间就不会出现误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什么距离的时候才需要采用同步缸? 如果距离满足用同步缸的前提下,用两个伺服阀分别控 ...

那看你的要求精度了,压缩空压传播的速度还不一样呢,同样也能造成误差。气缸只能作为辅助元件,作为控制元件我自己感觉不太好,各个行业不一样,咱俩的应用方向估计也不一样,想同步,你用双轴气缸,加加长板,不就可以同步了;气缸感觉压力小,可以换大口径的。你是非要实现两个气缸同步,还是想达到一种同步的效果?方法可以多种多样。。。。。(经验比较浅,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如果气缸行程50mm以下,两条气缸同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同步也可以由负载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什么距离的时候才需要采用同步缸? 如果距离满足用同步缸的前提下,用两个伺服阀分别控 ...

没这么容易吧,我两个伺服电机同时夹一个东西,想同步走,都挺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终于理解了! 十分感谢!

如图的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换成电机也是一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作动器带一个主动件。当然我们自然也看到过一些情况下两个电机带动一个 ...

有液压联轴器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G:
换方案吧,用步进或者伺服

网友:
机械硬连接...没办法气体有可压缩性

网友:
两个气缸很难同步,性能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就是让两个气缸速度一样,位置一样,可以用齿条同步

链条怎么同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的应用齿轮齿条,机械的强制同步

大神,用齿轮齿条是怎么做到同步啊?没想明白。2个气缸推1根齿条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用齿轮齿条是怎么做到同步啊?没想明白。2个气缸推1根齿条还是什么??

强制性的,一个气缸一个齿条,看看气动样本,看有借鉴不,这个是成熟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用齿轮齿条是怎么做到同步啊?没想明白。2个气缸推1根齿条还是什么??

机械这个学无止境,不是什么大神

网友:
这种对于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还是有的

网友I:
网上你找一下平衡器或者POWER BASE 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之前搞过一台设备,是显示屏纸的清洗机构。跨度太大同步不好解决。刚性无论多么的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走线,工况不一样,气体流动性不一样,很难同步,即使你调好了下一次可能就不行了。建议POWER BASE。或者自己做齿条机构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你找一下平衡器或者POWER BASE 就知道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方案吧,用步进或者伺服

我就是想用伺服控制气缸,看看同步效果。 但是由于自己的经验见识较少,还不太清楚伺服控制气缸的同步运动,可以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测试这种同步控制有没有实际的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用伺服控制气缸,看看同步效果。 但是由于自己的经验见识较少,还不太清楚伺服控制气缸的同步运 ...

用伺服干嘛还有气缸?伺服直接驱动就好了,气缸的同步很难,貌似大厂家也没有同步的方案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B:
同步,就是让两个气缸速度一样,位置一样,可以用齿条同步

没理解,能画个简图么

网友:
气缸同步是要看设备结构是否有这要求,光靠阀控制同步难,做成机械刚性联接,同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