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的大神告知材料,工艺!

楼主(2019-11-23):
此零件用在医疗行业,请熟悉的大神告知零件材料、加工工艺,越详细越好!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9-11-25 09:42):
件2上有:17Y17  字体,是零件代码还是材料牌号还是其它的?

网友:
医疗器械类产品使用钛合金类材料比较多,这个零件会用到的设备有数控车床,折弯机,铜片那个用的是冲床

网友A:
(生化)加样针,有用钛合金的,也可以用316L。加工工艺有针尖变径拉伸,细管折弯,机加、激光焊接,工艺不难,主要是内壁光洁度的问题。一般都是给专业厂家做。好的话可以给日本的伊藤、高砂等公司做,美国北昂流体也有做,要求不高的话国内也很多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化)加样针,有用钛合金的,也可以用316L。加工工艺有针尖变径拉伸,细管折弯,机加、激光焊接,工艺不 ...

件2、件3,表面有没有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化)加样针,有用钛合金的,也可以用316L。加工工艺有针尖变径拉伸,细管折弯,机加、激光焊接,工艺不 ...

件1,很韧性很大,有没有是TA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件1,很韧性很大,有没有是TA可能?

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哪家公司用钽来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哪家公司用钽来做这个。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