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加工内六角孔

楼主(2019-11-23):
有个小工件,外圆11 ,要开一个六角孔,对边6.35  ,深度18 ,材料40CR 或者50CRV4 ,  哪个可以做,量不大,几千只、最好是江苏南通地区附近

网友A:
最好上个图多少能干也就大概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多少能干也就大概有数了。

自己花了个简易的图, 如果错误请多指教,我不是做加工的,所以比较不太懂机械绘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花了个简易的图, 如果错误请多指教,我不是做加工的,所以比较不太懂机械绘图,。

这个图,内部台阶孔那少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内部台阶孔那少一条线。

好的,十分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镦

冷镦模具贵,要大批量才划算

网友:
数量不多,怎么做都不便宜,不如找做螺栓的厂家问问吧,看看能不能商量一下,便宜点,用冷墩机墩内孔

网友:
应该可以做,6的孔做完后冲六角孔18mm深度也还算可以,不过量太少了,利润率太低了,几w个的,厂家可以每只赚你5毛钱,几千个有点让人难报价

网友:
这个可以钻出来

网友:
旋转拉刀与工件端面不是垂直的,有一定的角度,旋转起来以后就形成了冲压的效果,这样就挤出了六方孔。如果量不大,一般的店都可以加工出的。

网友:
这个图,内部台阶孔那少二条线

网友:
找个厂家有类似产品的6角标准品盲孔的,然后改制,车外圆,打洞洞

网友:
有朋友在宁波做小批量的活,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个方式,我让他看一下草图看看能不能做

网友: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咨询下做标准件的厂家,一般是模具墩出来的

网友:
线切割不就完了,样件的话。我的意思搞个拉刀拉吧,不对,你这图纸摆放有问题吧,右边的孔是内六角的话还是上车床吧,记得有种刀可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