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丝杠推力计算,跪求

楼主(2019-11-24):
马达扭矩0.4N.m,如何计算推力?

网友:
没算过,要我算,我会用斜面加损耗

网友A:
2pi 乘以 扭矩(T) 比上 导程(S),就是推力,愿意的话再乘一个系数

楼主:
|ay852发表于 11-24 09:022pi 乘以 扭矩(T) 比上 导程(S),就是推力,愿意的话再乘一个系数
pi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3.14

楼主:
|ay852发表于 11-24 09:022pi 乘以 扭矩(T) 比上 导程(S),就是推力,愿意的话再乘一个系数
如果导程是3.5mm,推力是多少啊?单位感觉我搞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对应。

网友:
2×3.14×0.4÷0.0035=717.71 N

楼主:
|ay852发表于 11-24 11:302×3.14×0.4÷0.0035=717.71 N
谢谢,就是要把导程3.5的单位换算成m,另外,扭矩不考虑传递效率吗?滑动丝杆的传递效率是45%左右,还需要x0.45吗

网友:
这个是有公式的,套用算出即可。推力P=2πηT/L η:丝杆传动效率,大约为0.9~0.95 T:转矩 L:丝杆导程。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25 12:49这个是有公式的,套用算出即可。推力P=2πηT/L η:丝杆传动效率,大约为0.9~0.95 T:转矩 L:丝杆导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pi 乘以 扭矩(T) 比上 导程(S),就是推力,愿意的话再乘一个系数

楼上说的对 不过系数是一定要乘的 丝杆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