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以为常的自行车脚蹬螺纹方向

楼主(2019-11-24):
自行车脚蹬螺纹方向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大多人都会骑自行车,但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

但我希望机械人能知道这件事。自行车假如脚蹬有问题了,或者没拧紧,螺纹会容易脱出来,这大概很多人都听说吧。我第一次买了自行车回来的路上就掉了脚蹬差点摔跤。

那作为机械人会说,把螺纹的方向设计成越骑越紧就可以了啊。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看到的大都是左脚左螺纹,右脚右螺纹。连现在的标准都是这样,使人有点惊讶,但一看起草人,你就明白了。

记得7,80年代以前的标准可是对的(手头没有老标准了),左脚右螺纹,右脚左螺纹,只是大家不睬而已,照常生产反着来的产品,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搞笑吧。

网友:
现在没空自己修了,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左反右正没问题啊。。。你要不再仔细想一下?

网友(点评):
估计这坛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说的

网友(点评):
我大致猜测一下你理解的那个受力分析,你是按脚踏保持水平然后脚踏相对螺栓的转动为依据做的受力分析得出的越骑越松的结论么?

网友(点评):
对,按正常骑行

网友(点评):
但是事实上,那个地方的旋转的力,实际上是脚踏内部培林或者滚珠自身的旋转,不影响脚踏的连接部位,真正影响脚踏的是人施加给脚踏整体的力,选比较特殊的位置比如0度 45度 90度做受力分析就好了

网友(点评):
和那个角度没关系,是相对运动方向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找个共享单车瞅一瞅

楼主:
这是现在标准上的描述:

网友(点评):
这是QB/T1886-2012上的描述

网友(点评):
某毒上中、美、日、德、澳、加等列举的几个国家标准均是一样的规定

网友(点评):
那一定是洋大人也跟着错了。。。。。。。。。

网友(点评):
嗯.这个左右是前进方向的左右还是面对自行车的左右???

网友(点评):
新标准中已经没有图示了。只能按一般认为了,左脚踩踏的就是左脚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反右正没问题啊。。。你要不再仔细想一下?

@图农SWS 我就是照你所说这样想的,不知有什么疏漏?

网友:
脚蹬上还有轴承的

网友C:
我的自行车是左脚踏正扣,右脚踏反扣。这是正确的!
同时,我在市场上(宝)买过的脚踏也是正确的!见图。图中可看得出螺纹旋向。
左脚踏L不代表是螺纹左旋,右脚踏R标记也不是指螺纹右旋!

网友(点评):
俺觉得这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自行车是左脚踏正扣,右脚踏反扣。这是正确的!
同时,我在市场上(宝)买过的脚踏也是正确的!见图 ...

你这估计是进口的或仿进口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估计是进口的或仿进口的了

我知道你意思了,新标准制定有误?这太正常了。教科书越改越差劲,标准制定越来越差劲,,,,,,,,都很正常。现在能爬上去主导这些工作的,那一个是靠真正专研业务的?
不过,我的车是国产车,原脚踏是塑料的,骑坏了以后买了一对铝合金的,也是国产的,厂家有明白的,不按错误的标准执行。(我没翻过标准,不是这个行业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意思了,新标准制定有误?这太正常了。教科书越改越差劲,标准制定越来越差劲,,,,,,,,都 ...

也不是制定有误,错的用了这么多年和这么多,将错就错也是无可非议的。
你买的很有可能是仿国外品牌标准的。
70年代我仔细看过天津和上海在国内江南销售的都是错的。不知其他地区在当时有正确的否。
现在进口高档的多,正确的应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制定有误,错的用了这么多年和这么多,将错就错也是无可非议的。
你买的很有可能是仿国外品牌标准 ...

这个位置不能将错就错。不知道标准内有无安全规范,如果有,应该和制动安全规范(我只能想到制动了)等一起写出来。

网友:
这个议题好,务实。
我前面买了个二手的捷安特,左边的脚踏快坏了,我想拆下来换个新的,当时怎么都拆不下来,突然有一天想起来了,这可能是左旋螺纹。因为以前在修缝纫机时也是拆一个螺丝直至拆坏了,送售后,回复我说那是左旋螺丝,他们最后把它磨掉了。

网友:
"左脚踏L不代表是螺纹左旋,右脚踏R标记也不是指螺纹右旋!",这个可能是对的。左脚踏和右脚踏上的L和R表示左右脚踏的标识。

网友:
左反右正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现在标准上的描述:

这是QB/T1886-2012上的描述

网友:
这个回答怎么样?

一是为了安装方便,因为倒踩的时候,不会踩动车子,而拧紧脚板的时候,板手和脚踏轴是相对转动的,拧紧时,脚踏轴倒转,就便于安装了。

二在骑车的时候,脚踏板的转轴里是有钢珠轴承的,摩擦阻力很少,用力踏也不会踏松固定螺口,除非是脚踏板内的轴承坏了,或转轴变形了,才可能越踏越松,这时正好提醒车主该维修或更转失灵的零件了。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自行车执行的标准没问题,那踏板螺纹,正常情况下,越用力踩踏板,旋得越紧。

网友D:
所有自行车都是左踏板反牙,右踏板正牙。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刚开始也认为这样设计会越骑越松。事实刚好相反,我们只看到了踏板与踏板固定轴之间的相对运动,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人脚通过踩踏板给轮轴施加的扭矩。相对于前进方向,左脚施加的扭矩是逆时针的,应该采用反牙固定踏板轴;而右脚施加的扭矩是顺时针,应采用正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自行车都是左踏板反牙,右踏板正牙。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刚开始也认为这样设计会越骑越松。事实刚好相 ...

同意观点。

网友:
中国机械任重道远

网友:
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踩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自行车是左脚踏正扣,右脚踏反扣。这是正确的!
同时,我在市场上(宝)买过的脚踏也是正确的!见图 ...

你仔细看看,我咋看你的图片是左脚左旋右脚右旋的

网友:
搞不明白你们扭矩什么的是怎么分析的
我考虑的是轴承出现不完全失效时,运动时会产生反向的扭矩
这么一来左正右反就会保证脚踏不掉
另外我看图左踏板应该是顺时针拧紧,正牙的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这么点问题如果大多数人都错,中国机械任重道远!

网友(点评):
真理总是常握在大多数人手中。但层主你不是。

网友(点评):
你可以这么做个试验。。把自行车脚踏板螺纹旋松,只保留2圈左右的螺纹旋合,然后,模拟人踩自行车向前行的动作(着力点在踏板轴上,在右脚侧产生大齿盘顺时针旋转),发现,你并没有刻意去转踏板轴,但轴已旋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意思了,新标准制定有误?这太正常了。教科书越改越差劲,标准制定越来越差劲,,,,,,,,都 ...

比较倾向是这厂家弄错了,貌似发bearing音为培林就够扯了,不过他这个错了也没啥关系,车子总能配的上

网友:
我把话筒重新还给楼主!楼主您好。。。。。。。。

楼主:
其实注意观察,这样的事很多的

网友:
大伙可以这么做个试验。。把自行车脚踏板螺纹旋松,只保留2圈左右的螺纹旋合,然后,模拟人踩自行车向前行的动作(着力点在踏板轴上,在右脚侧产生大齿盘顺时针旋转),发现,你并没有刻意去转踏板轴,但踏板轴已经多旋进去了几圈了,也就是旋紧了。也就知道螺纹这么设计是不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设计验证的思路正确,但你还缺少亲手做一下试验的关键一步。

网友(点评):
已经做过了才发的内容。

网友(点评):
这种常识问题也要争论的话让人怀疑是不是恶意灌水。。。分析的对象为脚踏轴,而不是整个脚踏板整体,这个都闹不明白的话实在没法理解

网友(点评):
左反右正的螺纹,是层主认为正确合理的方式。 但楼主却一直认为标准是错的,应该是左正右反的螺纹,还说以前的标准就是这样,但现行的老外的标准也是左反右正,不知楼主杂想的。

网友(点评):
看来得来段视频

网友(点评):
真理越辩越明,但愿都有所收获。

网友:
之前同事就是给孩子买的自行车  脚蹬子拧不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农SWS 我就是照你所说这样想的,不知有什么疏漏?

简易受力分析

简易受力分析
    简易受力分析图,没画反作用力,因为嫌麻烦。
根据日常使用自行车的经验,一般自行车踏板(排除锁踏特殊情况)受力在脚踏处于牙盘支点上方开始,受力逐渐增大,至脚踏位于牙盘支点0度位置时,受力最大,其后至牙盘支点下方时,受力消失。取45度、0度为例分析,踏板自身与旋转轴转向力忽略不计(就做一个内孔为六边形的轴承,你拿去帮我拆个螺栓好么?)根据 施加的力的方向分析扭矩方向判断旋向是否合理

楼主:
这是要扣点的,还是大家不要下载吧,我也没法去除。
这是左脚蹬左牙,仿轴承锁死了继续踏前行的视屏。

网友(点评):
@老鹰 能把这个下载扣点取消吗?

网友:
雷锋同志当年出了名的勤俭节约,袜子破了也是缝了又补;到你这里,自行车脚踏轴承锁死了还继续凑活,先不说轴承锁死以后你还能不能正常骑自行车,按标准来的8N•M的锁紧力矩,按脚踏板宽度20cm,你的脚作用在边缘,力臂0.1m,你需要施加的力80N,这么大的力跟你正常骑行的力差那么多,自己感觉不出来么?问题可以提,但要符合实际,而且你还要考虑一下当螺栓松脱以后,施加径向力导致螺栓与螺栓孔的轴线偏移,这种情况下螺栓卡死的几率甚至比你说的轴承卡死几率要大

网友(点评):
你把那脚蹬拧松,出去骑一圈试试

网友(点评):
认死理了是么?谁还不是从初中就开始骑车上学到大学毕业的,还把脚踏拧松骑一下试试,明确告诉你每次换脚踏只存在太紧拧不下来,没见过踩松的。要真就不服气,找个上坡骑车感受一下脚是怎么发力的都比花时间仿真实在

网友(点评):
理论的受力分析给你作出来放在前面,然后不服气,又做出来一个轴承卡死的仿真建模想要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又选用了一个脱离实际的工作情形做仿真,这是一个做机械的人应该有的样子么?

楼主:
这个帖子是会遭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能有1%的人有感悟就是我的满足了。

网友:
两支笔,一个两头穿孔的硬隔纸板。自己感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自行车都是左踏板反牙,右踏板正牙。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刚开始也认为这样设计会越骑越松。事实刚好相 ...

解释的有道理

网友:
很少人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A:
简易受力分析图,没画反作用力,因为嫌麻烦。
根据日常使用自行车的经验,一般自行车踏板(排除锁踏 ...

从这个受力分析图来看,脚踏板的轴只受到垂直于轴线的剪力,且力矩为0,在此情况下正丝和反丝并没有显著区别。另外,你提到了轴承存在摩擦转矩,只是认为这个力很小,但是实际工程应用中还要考虑两个因素:1. 轴承使用时间/优劣造成的摩擦力变大;2. 摩擦转矩对螺纹连接的疲劳寿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要扣点的,还是大家不要下载吧,我也没法去除。
这是左脚蹬左牙,仿轴承锁死了继续踏前行的视屏。
...

脚蹬轴承的摩擦转矩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我同意楼主的看法,螺纹方向的设计应该与摩擦转矩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