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倒不好圆角

楼主(2019-11-24):
       38的孔,材质普通碳钢,要倒一个2.5的圆弧倒角。我们是用摇臂钻打出来的孔,自己做了个工装用白钢刀磨成圆弧,倒出来的角不好看,不均匀也震刀。

       摇臂钻尽管能够锁紧转臂和主轴箱,但是锁紧能力有限,像倒角这种无法定心的单刃吃刀,单臂和主轴箱还是会动,倒出来的R角会很难看。但不是没有办法,可以用一把大于孔直径的钻头,把钻头两个主刀刃靠近外角分别磨一个凹圆弧,两个刀刃的圆弧应该重叠一致,先用这把钻头钻出来一个坑,把孔的倒圆角先划出来,由于有钻头的钻心把住钻头,基本上不颤。然后再用钻孔的钻头顺着先钻出来的坑把孔钻成,这样倒角就不那么难看了。

       其实这种孔用斜角就行了,一般这孔搞成圆角实在没必要。

网友A:
倒角也是有技巧的,再者你们自己磨的钻头也不见得就是对称的

网友B:
"用一把大于孔直径的钻头,把钻头两个主刀刃靠近外角分别磨一个凹圆弧,两个刀刃的圆弧应该重叠一致,先用这把钻头钻出来一个坑",这是个好办法。又学了一招。

网友C:
转速低一点,摇臂尽量抬高,使劲儿伸下去快到头了再碰孔口,让摇臂钻的不稳定性充分发挥其性能。

速度低了,单刃刮?那就让它单刃刮呗?只要别着急,给尽量少点,一圈两圈多点就可以慢慢抬起来了。

震刀纹,我觉得,应该是剥离出来的屑片跟凹槽壁摩擦,闹出“地震”来了。

就像我们盼望的“日本沉没”,太平洋板块和亚洲大陆板块啥时候能蹭出大震纹啊。。。

慢就顺,顺就快。

网友(点评):
圆弧部分不好掌握,圆弧与平面结合的部分很难做到完美顺滑

网友D:
实践是才是科教书啊,楼主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E:
软料用单刃,钢件硬料应该用2或3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低一点,摇臂尽量抬高,使劲儿伸下去快到头了再碰孔口,让摇臂钻的不稳定性充分发挥其性能。

速 ...

慢就顺,顺就快。但是99%的人都不信这个,然后吃个闷亏

网友(点评):
经验就是吃亏,多吃几次亏,经验也就积累了

网友(点评):
连着吃几次亏,老板就要把我炒了。๑乛◡乛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也是有技巧的,再者你们自己磨的钻头也不见得就是对称的

对啊,所以,倒角不圆,还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把大于孔直径的钻头,把钻头两个主刀刃靠近外角分别磨一个凹圆弧,两个刀刃的圆弧应该重叠一致,先用 ...

有空可以试试,不过不太好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是才是科教书啊,楼主的方法学习了!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料用单刃,钢件硬料应该用2或3刃。

那就真的是用机器来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低一点,摇臂尽量抬高,使劲儿伸下去快到头了再碰孔口,让摇臂钻的不稳定性充分发挥其性能。

速 ...

这种R角倒角,我搞过的最大的是直径32,R2倒角。

我经常用宝塔钻,钻孔钻钝了的最大直径40的宝塔钻,把32上面斜坡到36部分,用线切割切出R角和水平方向的限位平台面,32以下,弄成倒角钻一样。

然后,把平台的锐角刃尖磨钝了。

然后就是,磁座钻上场。

转速调得很低很低,先不给磁,慢慢把钻头伸进孔内,钻头会拉着磁座钻自己爬过去找中心。

觉得它找好了,就给磁下压。

平台面碰到了,它也下不去了,倒角也倒好了。

我是超级喜欢用磁座钻。

网友F:
这种孔设计用圆角,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我建议师傅先去把设计打一顿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孔设计用圆角,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我建议师傅先去把设计打一顿再说

哈哈哈哈哈哈暴躁老哥在线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孔设计用圆角,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我建议师傅先去把设计打一顿再说

干了那么多年机械,第一次遇到,也许设计有设计的需要,还是留点力气干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可以试试,不过不太好磨

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就看过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师傅就是这样干的,不过是倒的斜角,也不用压紧只是用压条压到工作台上做成U型,把那小方块零件全都排好,当时也没有心只是看到转速调快然后往下一个个扎,就感觉这个是大神啊。这个师傅还有意想收我为徒,可惜当时不够好学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打了几个歪孔就退缩了,好在磨钻头是学会了,往后的日子里面偶尔遇到没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还能拿出来吹嘘一下精工实践“专家”,当年在车间顶着技术员的称号,干着打杂工的活,虽然那个老板有点“周扒皮”而且当时感觉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只是想着毕业了需要上班挣钱也没多想,但是以后对加工工艺认识,一些加工设备的加工精度,一些表面处理以及合金的热处理都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机械设计建议还是先在车间多实习,然后测绘零部件,查资料以后受益匪浅的

网友G:
还能有再好的方法吗 看图片的倒角也有点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能有再好的方法吗 看图片的倒角也有点震动

图片中的倒角是有点振,不是最好的状态

网友(2019-12-26):
倒角钻工具磨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