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扭力计算

楼主(2019-11-25):
请问各位大神电机最终输出到那28齿同步轮时扭力是多大?谢谢
电机最大扭力42

补充内容 (2019-11-25 15:10):
更正下,电机扭力是12Nm,皮带要承重100KG,我觉得刚好扭力在临界点所以有时候传不到。我这个是步进电机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用伺服电机+减速机这样好点。

网友:
一般都是先算负载再算电机,你这倒推,如果是这样,根据减速比计算传送带的扭力,电机的扭力传给同步带,需要考虑同步带的摩擦力

网友:
看下边这个计算步骤

网友:
理论上好像是60 不考虑损耗

网友:
电机的扭矩*速比(你这里是2)*效率,不过电机的扭矩不都是选额定的吗

网友:
能提供的最大计算扭矩60。

网友:
电机扭矩乘以2倍。

网友:
28齿的那个轮子的额定扭力是24NM,即电机*2
但是皮带上的拉力还需要齿的节距值,或者说需要节圆半径值

网友:
不是这样算的 确定负载 根据传动效率 带轮直径一步一步倒推 然后加一个系数 得到电机扭矩的

网友:
12*2=24Nm(不管传动效率,也还在皮带容许传递功率范围内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加我微信,我们详聊,我这边是电机厂家17317679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