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行业算不算环保啊?

楼主(2019-11-25):
线切割、电焊都受环保管的,
不知道小规模的注塑算不算?
我是说上海这种地方。

网友:
这个算不算好像看是否符合环保标准

网友A:
注塑机污染:
1、粉尘污染
2、化学污染(原料加热后氧化生成的气体,对人体伤害极大)
3、水污染(冷却水,重污染)
4、固(液)体污染(废弃的原料、半成品、报废品、泄漏的液压油等等)
5、噪声污染

网友(点评):
听起来怪吓人的

网友:
看数据上达不达标,不可能完全的没有污染的。

网友:
肯定会的,现在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受到环保限制,不光是上海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小城市现在都关得很严

网友B:
这个行业基本就没有不属于的,哪怕没有污水,噪音都算,最搞笑的是听说有的工厂手套油污也算。。。

网友(点评):
工业油污的手套属于【有害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行业基本就没有不属于的,哪怕没有污水,噪音都算,最搞笑的是听说有的工厂手套油污也算。。。

这个确实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机污染:
1、粉尘污染
2、化学污染(原料加热后氧化生成的气体,对人体伤害极大)

如果是 1T 的小型注塑机,应该可以吧?这种机器 比洗衣机还小,220V电,只能做耳机这样的小玩意。

网友(点评):
跟大小没关系。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人查的话一切ok,有人查就是瞬间凉凉

网友:
污染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