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法兰轴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9-11-25):
一根轴上焊接法兰盘!焊接要退火处理,这轴要调质25~28HRC     机械厂说2道处理太多!有一次性热处理办法吗

楼主:
调质应该不能去应力吧

网友:
调质处理就是指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方法,其目的是使工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高温回火是指在500-650℃之间进行回火。随着回火温度的增加,碳化物的颗粒就增大,屈服点和拉伸强度就下降,降低硬度和脆性,延伸率和收缩率就升高。其目的是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以取得预期的力学性能。

网友:
估计焊接后再进行热处理焊缝有可能会出裂纹,如果先对轴进行调质,焊接后在进行500度左右的去应力退火问题会小一点

楼主:
|shixijiang发表于 11-25 10:55调质处理就是指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方法,其目的是使工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高温回火是指在500-650℃之间进行回火。随着回火温度的增加,碳化物的颗粒就增大,屈服点和拉伸强度就下降,降低硬度和脆性,延伸率和收缩率就升高。其目的是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以取得预期的力学性能。
意思是回火也可以去应力是吧

楼主:
|李迎398048991发表于 11-25 11:29估计焊接后再进行热处理焊缝有可能会出裂纹,如果先对轴进行调质,焊接后在进行500度左右的去应力退火问题会小一点
焊接轴做调质是不是有风险

网友(点评):
风险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不小,比如说焊接缺陷,焊缝成分偏析,焊材错误,母材成分不同,焊接应力,膨胀系数不同,等等方面最好是不要进行焊接后调质,如果没办法的话也要严格控制焊接工艺,控制缺陷

网友(点评):
如果有条件的话看一下铸件焊补的情况,就明白了,一般铸件焊补过后进行热处理再加工都能看出来,很多时候焊补部位会先裂开

网友:
焊完后调制^_^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质应该不能去应力吧

调质处理不是去应力,退火去应力。这么重要的零件,找工艺工程师做一个详细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
有时为了零件的机械性能不能轻易的省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