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绳子往复运动密封问题

楼主(2019-11-25):
各位老师们求助:现在设计一个绳子通过一个圆孔做往复运动,怎么将这个圆孔密封使绳子往复运动时不会带水通过圆孔?(注:绳子比较细1.5mm,还软,一压就扁)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绳子???
这个命题好大,仅仅一个材质就能搞死N套方案

网友B:
简单,哪里有水就把哪里的水抽干

网友:
防水线圈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哪里有水就把哪里的水抽干

哎。。。   我给老板的建议也是抽干水,老板不同意,让密封式。。。。。。

楼主:
防水线圈?能具体说说不?

网友(点评):
就淘宝直接搜索双面防水线圈啊,因为之前做的一个机器,有电线穿过钣金,但是洞口太大,然后我百度到用防护线圈。然后搜索的时候看到过有防水线圈之类的,我想的是如果可以贴合,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水进入吧

网友(点评):
也就是一个想法,毕竟我也没接触过这方面,如果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绳子???
这个命题好大,仅仅一个材质就能搞死N套方案

对  是绳子,而且是编制绳。。。。绳子下端浸泡在水中,要求提升绳子通过圆孔,不得带水到圆孔上方。。

网友C:
你得说明绳子是什么材质 不然没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明绳子是什么材质 不然没得搞

迪尼玛绳子

网友C:
动环水封看看行不行 实在不行 行程短的话就搞个活塞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环水封看看行不行 实在不行 行程短的话就搞个活塞就OK了

不大行   ,绳子只有一端有动力,另外一端没动力  只是吊了一个2kg的重物,加活塞就不行了

网友D:
往复运动行程多少?

网友E:
这不是密封这是挤干^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复运动行程多少?

6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密封这是挤干^_^

要是挤干也好了,还不能挤

网友:
给绳子浸蜡 然后用水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