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摆动

楼主(2019-11-25):
都有什么办法防止链条左右摆动

网友:
弹簧拉扯的张紧轮?

网友:
链条导轨,尼龙的。不过楼主这提问也太简洁了吧,啥工况呢

网友:
自行车是有『链盒』的。

网友:
张紧外加压板或托盘,即2/3/4楼的综合。张紧的方式五花八门,根据实际需要选一种,定位也有多种,全封闭或半封闭也是根据工况选。

网友:
涨紧轮调整一下链条的松紧

网友:
米思米有链条导向件可以选用的,如图

网友:
回弹涨紧轮

网友:
用链条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