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般用伺服液压油缸多还是数控液压油缸多?

楼主(2019-11-25):
因为汽车行业不景气,公司目前的生产重心由旋压轮毂转移到数字油缸的开发。可我看到目前市面用数字油缸的厂家不多,请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数字油缸少吗?

网友:
数字油缸是啥?
说白了就是把液压中的【比例、伺服】控制换成了电气的【PLC伺服】控制。表面上是换了套路,实际上属于【弯道超车】的一种。

为什么很少见到数字油缸?
1、老板不会轻易把资金投入到不熟悉的领域,现有的液压系统用着挺好的,为什么要换?
2、主要工作岗位上的工程师还是【老一辈】液压技术专家,自己的技术足够驾驭液压系统,没必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鼓捣新东西。
3、客户(特别是大客户)很看中品牌。就像锂电车一样,尽管生产的企业很多,如果没有政策补贴,能活下来的就只会是特斯拉一家。

再说两句题外话:如果有一项技术,差不多傻子都能用了,这还算是【技术】吗?相关从业者第一反应不是推广,而是抵制!因为最可能导致自己失业的就是这玩意。滴滴和出租车的矛盾就是前车之鉴。

网友:
数字油缸?都是阀控制的,油缸自己不能精确控制的吧

网友:
数字液压缸(全称:数字液压伺服缸)。具有完全数字化的运动特性,即:电脉冲的频率与油缸的运动速度对应,电脉冲的数量与油缸的行程对应。数字液压缸是指将步进或伺服电机、液压滑阀、闭环位置反馈设计组合在液压缸内部,接通液压油源,所有的功能直接通过数字液压缸控制器或计算机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发出的数字脉冲信号来完成不同速度下的长度矢量控制的高新技术产品。
用到伺服电机的话,价格可不能便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