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水冷机组

楼主(2019-11-25):
问下螺杆式水冷机组出现类似于直流电机飞车现象,紧急急停都不好使,(直流电机未坏)什么原因造成。求指点。先谢过!

网友:
螺杆式水冷机组用什么驱动的?发动机还是电机?多大功率?运行转速多少?

网友:
中央空调?听到最多的投诉或故障就是高低压报警,两器使用不当被冻破、压缩机进水等

网友:
螺杆机用电机驱动 现在一般都是单螺杆 飞车的话首先要确定有没有保护程序 如果有就是程序问题 如果没有考虑是不是没有负载了 机组是否还在制冷 是否机械结构损坏 或者功率阀全打开 螺杆无负载  另外急停的话 功率阀是要全部打开 看看电磁阀是不是坏了 高压报警散热不好 处理散热塔以及水泡换热器 压缩机进水?压缩机进水就是换热器泄漏了啊 敢问是哪个品牌的 这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