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有关材料热处理的

楼主(2019-11-25):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材料要求45#,硬度42HRC,榔头轻轻一敲就这样了。。。是什么原因啊。。。不懂热处理,我就怀疑是没有回火' \  ~' V. \0 f( T

网友:
第一眼看好像是一颗类似小石子的东西,在看一下又像是一个柱子立起来,又看一下感觉是桌子上有个洞!。。。。。。。。眼神不好勿怪

网友(点评):
重新拍了2张,在下面

网友:
热处理怎么做滴?工艺记录给你看了么?淬火温度多少?淬火液是啥?回火温度及时间多少?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11-25 16:31热处理怎么做滴?工艺记录给你看了么?淬火温度多少?淬火液是啥?回火温度及时间多少?
目前没有,采购临时换了一家供方,我都不知道,,,现在出这个问题,我在找原因,究竟是我图纸有问题还是他热处理出错了

网友:
最可能是材料不对还有你没标低温回火,我想知道你这螺纹的为啥要敲

网友(点评):
最原始便捷的检测方法!

楼主:
|林若冰发表于 11-25 18:38最可能是材料不对还有你没标低温回火,我想知道你这螺纹的为啥要敲
我这是想当然了。。。没想到对方没有低温回火。。。这个我感觉最基本的。我就随手一敲。。。

网友:
用硬度仪检测一下嘛,偏差太多直接退货

网友:
45钢一般要做调质处理,提高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
鸡蛋啊。壳硬芯子软。

网友:
楼主说是45#材质的螺钉,对于这个材质的产品来说你这样的热处理要求肯定是这样的结果,没毛病

网友:
45钢直径又小,淬火淬透了,材料及热处理选择不对!

网友:
请问楼主,螺栓你要那么高的硬度干嘛呢?

网友:
淬硬了,没有回火。

网友:
螺栓一般都35#钢或低碳钢渗碳处理,没有45#淬火。渗碳钢处理表面硬心部低碳钢韧性强。

网友:
貌似一根螺栓,我一般在图纸上注明:按照8.8级螺栓进行热处理。   具体的热处理过程加工厂家自己弄,我只要结果。你这种轻轻一敲就断,肯定要叫加工厂家退货重做。明显太脆。

网友:
螺纹热处理,硬度又这么高。是很容易断裂的。我个人认为,螺纹最好不要热处理。

网友:
我怀疑材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