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社友们:surface finish:32AA 是啥意思

楼主(2019-11-25):
如题
32AA是啥意思啊?难道是对应我们的图纸表面粗糙度3.2吗?

网友:
我查了下英制粗糙度32对应公制0.8,那么AA是什么意思?

网友:
AA应该是算数平均(粗糙度)值的意思,即Arithmatical Average value。
是英制还是公制要结合图纸判断下用的是哪个吧?
公制就是Ra32,介于Ra25-Ra50之间,严格点可取Ra25;英制约为Ra1.2,介于Ra0.8-Ra1.6之间,严格点可以取Ra0.8。

网友:
曲面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