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软件

楼主(2019-11-25):
大家做非标设计经常使用哪些软件呢?  哪些是你常用的呢?
  还有个问题,同一个软件你是如何不断提高熟练度的呢?  有时候用的时间长不代表就熟练

网友:
说说lz用到哪些软件

网友:
solidworks用的比较多

网友A:
一直用SW、天河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SW、天河CAD

还得用迈迪哦

网友B:
除了画图软件,剩下的就是office三贱客,还有自己写的一些小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SW、天河CAD

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AutoCAD和天河CA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画图软件,剩下的就是office三贱客,还有自己写的一些小程序

自己写的小程序是什么梗?PL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AutoCAD和天河CAD

15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写的小程序是什么梗?PLC程序?

大叔这么牛也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己写的小程序是什么梗?PLC程序?

VB做的计算程序,核心还是exc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做的计算程序,核心还是excel

高手啊,程序我都不会

网友:
也就CAXA还有UG和自己编写的一些计算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