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为啥没有自动保存功能?

楼主(2019-11-25):
到2017版为止,aip默认是没有自动保存功能的。

为啥啊?

看官方说明,似乎是保存以后,之前的操作历史都消失了,无法撤销。

另外,oldversion功能也受影响。

我觉得纯粹是程序员偷懒,懒得弄。

网友A:
你这是问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问谁呢?

陈老师好。我只是感觉inventor不提供默认的自动保存设置(不是办不到),是很另类的做法。

所以想听听各位坛友,有经验的inventor使用者的看法。以及是怎么避免突然断电,导致未保存文件的丢失。

网友A:
是很另类的做法?【那又怎么样?Inventor的这类事情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另类的做法?【那又怎么样?Inventor的这类事情多了...】

那只能忍着用了。勤按保存键。

网友B:
solidworks也没有,大概这一级别三维CAD的惯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也没有,大概这一级别三维CAD的惯例。

有件事在三维软件中应算是特色:多层次的数据关联。
例如Inventor,可能从零件多实体到组件合件,再到总成,再到总装配,往下还要到零件工程图和装配图,这一大套的数据关联,在自动更新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只能交互操作来逐个解决。
如果像AutoCAD那样作自动保存,更新中某层次出现问题如何提醒?不解决下一个层次就做不成关联,中断还是继续?没有完成数据更新,能继续保存吗?
当然,这一系列的问题,在造型派的层次是没法体验到的。
所以我认为Inventor的规则是正确的,只是做提醒,而不去做保存动作。
也就是:何时保存,还是我们自己把握更合适,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是不是该更新、该保存了。

网友(点评):
陈老师专业

网友:
陈老师解释很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件事在三维软件中应算是特色:多层次的数据关联。
例如Inventor,可能从零件多实体到组件合件,再到总 ...

  “在造型派的层次是没法体验到的”  一语中的 难得的好老师

网友:
看起来坛子里造型派 用3D来玩儿的人多 设计派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好。我只是感觉inventor不提供默认的自动保存设置(不是办不到),是很另类的做法。

所以想听听 ...

做设计,或者用电池好用、单核频率高、能装三四个内存条、显卡好点的笔记本;

或者,给台式机配上UPS。

每次听见邻居死惨死惨的叫声,就知道又停电了。。。哈哈哈

网友A:
下图是1992年(27年之前)的CAD系统硬件,箭头所指就是UPS。

现在的设计部门,系统配置难道还不如27年之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设计,或者用电池好用、单核频率高、能装三四个内存条、显卡好点的笔记本;

或者,给台式机配上UPS ...

有时候软件会异常退出:操作系统死机了,autocad遇到致命错误崩溃了,inventor装配体里对ipart零件进行更换时,有个操作inventor也会崩溃。这些软件层面的问题不是加个UPS能解决的。

听陈老师的讲解,我有些理解,也有些不理解。

理解的是,由于多个文件的关联性,自动保存时,如果遇到关联更新有问题,软件不好处理,所以想交给人手工处理。

不理解的是,这和存盘有啥关系?所谓存盘,就是把内存中的容易丢失的信息,写入硬盘。即便内存中的文件信息,现在处于一个关联更新有问题的状态,可这也不妨碍把这些信息写入硬盘啊?写入硬盘,并不是直接写入原文件,而是写入一个临时文件。如果软件正常关闭,这个临时文件会被自动删除。

软件定期地自动把内存中的信息写入硬盘,以备异常情况下恢复使用,我认为是非常有用的功能。

达索公司的solidworks和catia都提供这个功能。sw是“自动恢复”。catia是“Automatic backup every”。 creo有个轨迹文件,用来进行数据恢复使用。ug似乎没有这功能,和inventor一样,只会定时提醒。

autodesk的官方建议是:非要想干这事,用ilogic干

If AutoSaveTrigger >= 100 Then

AutoSaveTrigger = 0
ThisDoc.Save

Else
Trigger += 1

End If

老外也热烈讨论过这个话题:

有个人说:

I do not want an AutoSave. Imagine this: You are working in a 45000 component assembly. You need to add a component and constrain it. Your boss is standing behind you waiting to see what the component looks like where it needs to go. You are just about to it apply, and a 2o minute autosave is initiated.
他认为在45000个零件装配中,如果开启自动保存,将花费20分钟。太惨了。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人愿意去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1992年(27年之前)的CAD系统硬件,箭头所指就是UPS。

1992年是什么CAD软件?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92年是什么CAD软件?版本?

AutoCAD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

而现在,不大点儿的小设备,里边的参数变化,已经让我折腾7千多个次了,就绝对反对自动保存。

啥时候保存节点数据,我来定,软件你别瞎捣鼓。

OldVersion,本来是很宝贵的数据,现在,被Inventor急功近利的研发队伍瞎捣鼓得啊,面目全非。设置成保存十个旧版本都不如四五年前两三个。。。

话说回来:设计数据层次的深度越浅,数据关联长度越短,自动保存的“利”就越大,相反?直接杀了我得了。

这,不只是,Inventor的问题。

更是,咱们用啥档次的电脑的问题。。。

我,这四五年,几乎天天骂Invenor的研发队伍,但,不能啥事儿都一个大盆儿都扣过去。该是啥,就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