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对负压的影响

楼主(2019-11-26):
参与的一个项目,因为是两个真空泵间歇运行给储气罐提供负压,所以两个真空泵在给储气罐提供负压之前都先各自经过一个单向阀,加上单向阀后负压明显变小了,排除了单向阀漏气,怀疑单向阀会抵消一部分真空负压,因为想到单向阀里面的弹簧的力来自真空泵的负压。特地向大侠们求证一下

楼主:
抵消弹簧的力,然后单向阀导通

网友:
单向其作用是防止管路中的介质倒流。水泵吸水关的底阀也属于止回阀类。  启闭件靠介质流动和力量自行开启或关闭,以防止介质倒流的阀门叫止回阀。止回阀属于自动阀类,主要用于介质单向流动的管道上,只允许介质向一个方向流动,以防止发生事故。  止回阀按结构划分,可分为升降式止回阀、旋启式止回阀和蝶式止回阀三种。升降式止回阀可分为立式和卧式两种。旋启式止回阀分为单瓣式、双瓣式和多瓣式三种。蝶式止回阀为直通式、以上几种止回阀在连接形式上可分为螺纹连接、法兰连接和焊接三种。单向阀是气流只能一个方向流动而不能反向流动的方向控制阀。其工作原理与液压单向阀一样。压缩空气从入口进入,克服弹簧力和摩擦力使单向阀阀口开启,单向阀应用于不允许气流反向流动的场合,如空压机向气罐充气时,在空压机与气罐之间设置一单向阀,当空压机停止工作时,可防止气罐中的压缩空气回流到空压机。单向阀还常与节流阀、顺序阀等组合成单向节流阀、单向顺序阀使用便替换。
普通单向阀的开启压力0.03MPa-0.05MPa。

单向阀作背压阀时的开启压力0.3MPa-0.5MPa。

网友:
是的单向阀也有开启压力。

网友:
我感觉是不正确的:1.单向阀开起力是很少的。2.我分析是罐里已经有真空了,是他的真空力抵消的真空泵的力的。

网友:
单向阀在负压下也会开启,压力对换向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