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对负压有影响吗?

楼主(2019-11-26):
参与的一个项目,因为是两个真空泵间歇运行给储气罐提供负压,所以两个真空泵在给储气罐提供负压之前都先各自经过一个单向阀,加上单向阀后负压明显变小了,排除了单向阀漏气,怀疑单向阀会抵消一部分真空负压,因为想到单向阀里面的弹簧力的抵消来自真空泵的负压。特地向大侠们求证一下

网友:
这个我们玩过单个真空泵给储气罐提供负压的,把你的单向阀改成两口阀试试看,每个真空泵对应一个两口阀。你这个情况猜测是经过单向阀在真空泵那里泄漏了。

网友:
单向阀流量大小对真空度有影响,而流量跟阀的出入口内径大小有关,换流量大点的单向阀试试。道理就跟小口瓶子倒水花费的时间长一样,口小了会影响抽气速度。

网友:
不用怀疑啊,气体通过肯定是要抵抗单向阀的压力、摩擦力啊,有压降很正常,不过一般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