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牙底缺陷

楼主(2019-11-26):
这是显微镜下的螺纹牙底缺陷,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排除滚丝轮自身问题,有专家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这是剖开了螺纹照的照片吗?要取某个牙的特定角度用它的法向面来剖,其他位置均不作准。
会不会是在一个轮廓不好的曲面上研磨出来了平面造成的?测量带入的品质不良?

网友:
没倒角

我瞎说的,没玩过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B:
如果两只滚丝模牙形在工件上移动的轨迹(即牙顶印痕)不能完全重合,那么螺纹就会产生有规律的双牙尖形状或产生细长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只滚丝模牙形在工件上移动的轨迹(即牙顶印痕)不能完全重合,那么螺纹就会产生有规律的双牙尖形状或 ...

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滚丝轮没有对好丝呗,两个轮子错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剖开了螺纹照的照片吗?要取某个牙的特定角度用它的法向面来剖,其他位置均不作准。
会不会是在一个轮 ...

这是收尾的最后一扣,螺纹牙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