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棒材与镀铬棒哪个贵? 差别大吗?

楼主(2019-11-26):
不锈钢棒材与镀铬棒哪个贵? 差别大吗?4 @, p! b7 _8 {  x+ L

网友:
差别大不大不清楚,但纯金和镀金哪个贵我还没有糊涂

网友(点评):
666 这比喻恰当

网友:
看你用来干啥,镀铬层的耐磨性和硬度是不锈钢没法比的。

网友(点评):
活塞杆用,由表面要求高,镀铬棒基材没有不锈钢高,如果加上镀铬成本,是否能与不锈钢扯平,或者差不多呢?

网友:
按成本算不锈钢能贵点

网友:
类似的问题用SolidWorks plastic分析一下就行了 材料选择综合考虑材料成本 加工工艺可行性 是否可持续开发 环保 都满足就选便宜的

网友:
镀铬还要看你是装饰铬还是硬铬

网友(点评):
硬铬,活塞杆表面,表面粗糙度及公差都有要求。

网友:
还是不锈钢贵啊,又硬又耐磨,加工费都比普通材料高!

网友:
还是不锈钢贵,你看看单个的不锈钢棒材和普通钢棒价格差多少?表面镀铬费用不多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要求高的镀铬棒不比不锈钢便宜,普通的是比不锈钢便宜;

网友:
不锈钢贵,贵在哪,贵在里面镍的含量,镀铬(行话叫镀luo,电镀人文化不高所致)基本都是为了增加表面硬度,多是镀硬铬,镀层厚,活塞要硬啊就是镀硬铬。另外就是装饰铬,主要是增加硬度的同时还发亮,好看,镀层薄,老自行车的钢圈和车把手都是装饰铬,如今都是喷涂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油缸杆,建议你直接买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