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东西的名字和作用。谢谢

楼主(2019-11-26):
怎么用的

网友:
螺母叫小圆螺母,下面的垫圈叫止动垫圈,作用是防止螺母松动的

网友:
机械手册上面都有的,用法是止动垫圈的内孔突出的齿卡在轴上开的缺口里面。螺母锁紧后,将外围的其中一个和螺母上缺口对应的齿用工具折到缺口里面。

网友:
锁母+止动垫圈,防松动用的

网友:
薄螺母+王八垫

网友:
这一套是轴承座里用的,紧定套加圆螺母、垫片

网友(点评):
除了锥孔的外球面轴承使用,其它锥孔轴承应该也可以使用的吧?

网友:
GB/T 812
GB/T 862

网友:
轴承紧定套

网友:
止动全靠那个垫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