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本工程图解读

楼主(2019-11-26):
求助:图纸中一个圆圈里有一横上面是直径下面是A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基准A的第2个取数位置,国标也是这样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A的第2个取数位置,国标也是这样标注的

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大佬

客气了

网友:
基准目标代号
图纸上A1-A6的意思是,基准面A是由六个直径4.4的圆区域决定的,这六个区域的序号1到6,基准面决定顺序按数字来。
仅作参考,大概和楼上大哥说的是一个意思。

网友:
第二基准了。

网友(2019-12-30):
这种图纸还是第一次见,见识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