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的斜孔用什么设备?请教

楼主(2019-11-26):
专门安排一个工位,要求快速出量,数控打孔的有没有,稍微有点度数的斜孔。。。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开斜孔?

网友:
实物有瑕疵成斜孔还要继续瑕疵吗?

楼主:
要求就是斜的打进去的,穿线用

网友:
要么多轴机床  要么自己改夹具  不过钻孔前最好铣个平面

网友:
这怎么看像电动车电机转子轴。

楼主:
对的,就是电动车车轴

网友:
参考冲击钻 钻夹头的三孔加工

网友:
车削中心可以加工,需要增加两个角度动力刀座,一个铣平面,一个钻孔

网友:
如果CNC配分度头,都是可以加工出的。

网友:
内燃机曲轴润滑油孔就是斜的,而且又细又深,这个结构至少100年了。都是怎么干的?

网友(2020-08-05):
储纬器机头主轴

网友:
自己做工装或者直接多轴CNC

网友:
批量精度不高的话还是做工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