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计算

楼主(2019-11-26):
一直径D长度L质量G的圆筒结构,
与4个直径d的托辊摩擦接触,摩擦系数μ,
现已知圆筒转速n,求单个托辊扭矩。

网友:
重量除以4,再用力平衡求出接触面法向力切向力,静态这样没问题。。但是动态肯定和静态有区别,

网友:
用SolidWorks simulation算 不过这个好像要用专业版才能算 你就算个静态的摩擦力  然后算扭矩 再给个可靠系数就行了

网友A:
请问这四个辊都是驱动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四个辊都是驱动辊吗

只有两个,在轴线的同一侧

网友:
滚筒之间的摩擦系数乘以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再乘以滚筒半径。

网友:
这个也要说明是那两个为动力辊,设置的位置不一样,产生的扭矩也会不同。

网友B:
兄弟,我前段时间也在做一个滚筒筛设计,滚筒所需的扭矩需要计算从启动到匀速转动的角加速度,然后用转动惯量J乘以角加速度得到扭矩T。至于辊轮,你要确定驱动轮和从动轮,主动轮上应该要配个减速机。这是我的想法,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前段时间也在做一个滚筒筛设计,滚筒所需的扭矩需要计算从启动到匀速转动的角加速度,然后用转动惯 ...

总的力矩应该是惯性力矩和摩擦力矩的和吧?只计算惯性力矩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的力矩应该是惯性力矩和摩擦力矩的和吧?只计算惯性力矩就可以了吗?

摩擦力矩我只算的损耗,T/n,我就加了个系数,摩擦力必须必辊轮的力大,不然会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