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管螺纹这个型号的标准尺寸哪位兄台有呀?

楼主(2019-11-26):
如题,2-3/8管螺纹这个型号的标准尺寸哪位兄台有呀?

另外这个是个锥螺纹吧

网友A:
是2.3/8”?什么螺纹?R?Rc?还是NPT?要具体国标系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3/8”?什么螺纹?R?Rc?还是NPT?要具体国标系列号。

是石油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3/8”?什么螺纹?R?Rc?还是NPT?要具体国标系列号。

这个国际标准有分享链接没,兄台给分享一个,我大学是机械的,毕业后都搞光学方面了,现在需要画这个螺纹的模型出来,所以需要具体的尺寸

网友B:
应该是美制螺纹,G螺牙和RC螺牙一般没有这个规格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502f4c424a73f242336c1eb91a37f111f1850ded.html?rec_flag=default&sxts=1566612464910
百度文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美制螺纹,G螺牙和RC螺牙一般没有这个规格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502f4c424a73f242336c1e ...

谢谢。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国际标准有分享链接没,兄台给分享一个,我大学是机械的,毕业后都搞光学方面了,现在需要画这个螺纹 ...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B9%DC%C2%DD%CE%C6螺纹一般要写具体哪个标准系列,不然不能确定具体参数,你写的只是尺寸,具体是哪个系列不知道。

网友:
19/8

网友:
不加厚油管螺纹为 2 3/8 TBG,外加厚油管螺纹标记为 2 3/8 UPTBG。可以查“API+5B”。

网友C:
3/8是三分的,为啥写2-?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是三分的,为啥写2-?

看楼上 划红线  的 自己算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