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英制尺寸换成公制尺寸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11-26):
英制尺寸的图纸换成公制尺寸要注意啥,公差怎么标啊

网友A:
尺寸*25.4,公差按原来的上下偏差*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25.4,公差按原来的上下偏差*25.4

没标公差我要标吗

网友A:
原来没有你就不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没有你就不标了。

英制螺纹我要换算成公制标吗,还是就标英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英制螺纹我要换算成公制标吗,还是就标英制的

如果不是特别指定,还是用原来的标注(因为螺纹标注还包含螺纹标准信息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特别指定,还是用原来的标注(因为螺纹标注还包含螺纹标准信息在内)

说得好

网友:
按英制的画 然后再转公制的图纸。

网友:
尺寸就换算,螺纹的话不要动

网友:
标注的尺寸要转换过来

网友:
话说放图纸出来没问题吗?

网友:
有公差和特殊说明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其他地方第一位小数即可,因为英制转化成公制本身就是带小数点的数。

网友:
倍数不要搞错,这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