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弹性联轴器使用时,两端轴的插入深度是多少?

楼主(2019-11-26):
是L1吗?

网友:
一插到底

网友:
以前好像在一个品牌联轴器网上看到过具体数据  要根据产品定

网友(点评):
联轴器厂家应该给出建议或示例情况,供用户参考。

网友:
我看过的长短都有,不过我自己是以L1为理论值。

网友:
这个一般用在电机尾部安装测速电机用,个人觉得应该装到L1是最好的,一般电机的轴伸应该有这么长。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天天开心!

网友:
我是按L1-0.5设计的

网友(点评):
帅帅的你总是那么帅,好样的!

网友:
就是L1,你仔细看看,L1没有包含倒角

网友:
比L1少几毫米就行。

网友:
直径的1.5倍才最合适!

网友(点评):
您的好剑法,

网友:
L1少一点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