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打印好像不能带嵌件吧?

楼主(2019-11-26):
我想做个东西是这样:一根大约15厘米长的钢丝,一端有一小块塑料,钢丝是直接浇筑在塑料里的,当然塑料本身还有一定的形状要求。为了牢固地和塑料结合,钢丝末端会卷个小圈,

假如我用3D打印来做,能把钢丝放进去吗?就我所知好像不行。打印头会碰到钢丝的。
除了钢丝,其它类型的嵌件,比如螺丝、铁片,也都不行。就算要放,也得打印好了再想法放进去。

网友:
多粗的钢丝呀?有没有简图

网友:
打样只能用复模的工艺了,包胶,成本略高

网友:
3D打印成两片,预留钢丝放置的位置,然后把钢丝放在两片中间两片粘和在一起的

网友:
比如注塑螺母,是提前预留了位置,打印后再用烙铁热熔进去,所以注塑螺母的位置也只能在表面

网友:
3D打印不能镶件的

网友:
其实可以打印一半后,放入钢丝,再继续打印,就可以把钢丝包裹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