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标注英制尺寸的这个符号:''

楼主(2019-11-26):
请教一下社友们,这个英制尺寸,这个里面的('')是怎么标注的,还有这个怎么有的是小数点的形式表示:0.086,有的是分数的形式表示:3/16,这个怎么设置呢?

网友A:
选中要改的尺寸,然后在属性管理器-其它里设置
分数的形式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里设置
文档单位必须要设成ips英制的
更改不同的标准可能会产生小数尺寸自动加"的效果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搜狗输入法可以直接打“miao”打出来“″”

网友:
直接 拼音输入法 输入

网友:
英文方式下用双引号代替,这种直接凑形式,能表达清楚你的意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要改的尺寸,然后在属性管理器-其它里设置
分数的形式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里设置
文档单位必 ...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两个撇是怎么弄出来的啊?我感觉我也弄那个分数,感觉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点评):
"是自动出来的,好像不可以自定义,在文档属性标准里改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形式,比如iso就是“,但是必须先把单位设成ips(英制才有分数选项)

网友(点评):
嗯嗯 好吧 我放弃了

网友(点评):
你这in是怎么来的,我试了下,好像都是默认“,而且小数不显示

网友(点评):
标注如果是覆盖尺寸或者不是测量尺寸的,比如实际尺寸10,手工改成12这样的,应该就没法变成分数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两个撇是怎么弄出来的啊?我感觉我也弄那个分数,感觉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模板的问题,我用其它的ISO,GB啥的 "和in 都没有

网友:
如果输入法公司里面有联网,可以通过文字给引出来。